如图这个螺旋叶片怎么画啊,求指教

楼主(2015-01-28):
如图,这个螺旋叶片怎么画啊,求指教啊,尽量详细点哇,谢谢先

俺用的AUTOCAD2010的呢

网友:
好难的样子,不会,是曲面成形钣金件吧
坐等解答

网友(点评):
亲,这是啥啊,软件?

网友(点评):
solidworks档,能展开!

网友(点评):
我用的AUTOCAD2010的啊

网友(点评):
CAD抄图啊?螺旋曲线部分定好几个点多段线不就可以画出来?

网友A:
这图应该是设计者用三维软件转换过来的工程图

网友(点评):
嗯,但是现在要求俺用AUTOCAD把它整出来的呢,其他零件都好了,就差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图应该是设计者用三维软件转换过来的工程图

扫描一下这份图纸,保存为图片格式,将图片插入cad中再描绘轮廓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还可以这样的啊,试试

网友:
CAD栅格对象直接把图片弄进来描图可行吗?

网友:
AUTOCAD三维不会,UG可轻松搞定。严格来说,尺寸还缺失一些

网友:
cad三维不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描一下这份图纸,保存为图片格式,将图片插入cad中再描绘轮廓就可以了

恩恩,简单实用

网友(2017-08-09):
如果有直接的公式就好了

网友:
有公式可以直接出吗

网友(2017-11-17):
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