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种辊皮采用什么材料好呢?

楼主(2015-01-28):
直径为240MM的辊皮  转速低,要求耐磨,弹性好,硬度高。
机器主轴转速大概在70~80之间(每分钟)
用这个轮子强制把粉状的锯末通过很多小孔的模具压成小颗粒。

问了一些材料 20crmnti   65mn   9cr2mo

请教大神选用哪种材质比较好

楼主:
对了,忘了说了 工作时温度也很高 大概在150度左右

网友:
个人愚见,可以考虑堆焊辊面,参考一下辊压机辊面或者立磨磨辊辊面的形式,磨损后可以堆焊修复利用。焊条可以定做,高铬焊条能提高耐磨性

网友(点评):
现在我们用的就是堆焊的,镍合金焊条,但是还是不耐磨啊。而且堆焊的手法大部分客户都焊的不好,考虑到客户的使用方便,还是用替换的辊皮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