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起重机伸缩臂

楼主(2015-01-28):
一直很好奇,起重机的伸缩臂之间,肯定有很大的摩擦力,是怎么解决的?

第一次来工程机械板块,请高手指教,如果 能提供一下图纸或者滑动部分的标准件就更好了。

网友:
用浇筑成型的MC尼龙做滑块,免维护,寿命可达10年

网友(2016-02-05):
滑块  现在种类很多  尼龙 合金  碳纤维

网友:
一般用尼龙做滑块,也有用工程塑料的,PET工程塑料

网友(2023-05-24):
MC尼龙块,一般做些储油槽,TB都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