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车是怎样把滚筒上的扭矩传递给拉绳变成拉力的?

楼主(2015-01-28):
如果只有一根绳,可行吗。就完全靠摩擦?预紧力?

好比V带传动,但是钢丝绳要提供1600N的力,完全靠滚轮的摩擦?这样能实现吗

网友:
如楼上所言,绳头打结。或有压板。
都是有标准的。
像这种绳绕轮问题,只要缠个两三圈,就能拉超过绳头力十倍的东西,再多缠几圈,能拉几十倍的东西。

ie1
如果往复运动呢,正转可行,反转要注意哪些

网友:
之前有一道滑轮的题。去看看,就能理解了。对数问题,多缠几圈,就四两拨千斤了。

ie1
给个地址可以吗
呵呵,P大好。
"四两拨千斤",形象!

网友A:
冬天了,该穿着毛衣吧?扯下来一小段,缠在手指头上拉一拉看看?

不饶,直接拉,什么感觉?

绕一圈再拉,什么感觉?

再绕一圈再拉,什么感觉?

绕十圈,什么感觉?(多余了吧,,,拿下来麻烦了吧?)

玩笑开完了

软质的绳索,还有种办法,就是绳头先在滚筒上大斜角缠一圈半圈,然后,后面的绳索就压住这个绳头去缠绕。。。

(玩越野的,有这么缠的。为什么?就怕,拉人家没拉住,反而把自己也送进去了。。。98年的惨痛教训

网友(点评):
拖车,可是个技术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冬天了,该穿着毛衣吧?扯下来一小段,缠在手指头上拉一拉看看?

不饶,直接拉,什么感觉?

路过学习,早上好

网友:
和线切割差不多吧,线头上要固定在一个螺钉上的

网友:
俺回来了。

希望对您有启发。。。

摩擦力分析计算来袭?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4357

力矩放大器原理 --- 视频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0134

网友(点评):
The pic is where?

网友(点评):
How old are you? ----- 逐字译: 怎么老是您? 哈哈哈 小旗透露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