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光面的线速度达到了471M/S

楼主(2015-01-28):
工况:
1.刀具 直径为100的飞刀盘,45度倾斜,有5个刀位。刀片好像是伊斯卡的
2.工件材料为20#钢
3.零件形状为环状,外径为150,内径为110.加工这个环的端面,
通过刀片推荐切削速度200M/S,计算转速为650N/min,余量为0.1-0.2mm,进给位每刃0.15-0.2.实际表面粗糙度很差,而转速调试到了1500,效果不错。此时切削速度有471M/S。

求解答,关于飞刀精铣面的切削参数
@门童
@把刀用好
@小一克sheng

网友A:
。。。破音速了。哈哈。坐等刀大的教学。

网友(点评):
按照平时基本在600转左右,但是效果很不好。被惹毛了…… 话说这和音速有多大关系??

网友(点评):
闲聊而已。另外,20号钢软。大侠没有做什么前置热处理吗?

网友:
没事,你可以继续使用,只是你很快会发现,你的刀具寿命会直线下降的。这种材料的精加工,进给0.1左右,加大精加工的余量,不要小于刀尖半径的2/3.

网友(点评):
还好量不多,下次尝试一下加大余量

网友:
这样做,太不靠谱了吧

网友(点评):
量少为了外观,豁出去了

网友:
    看刀片的形状,余量0.1-0.2相当于挤压刃的高度,如果是带修光刃进给慢转速过高就相当于重复压削造成表面恶化,转速放慢进给加快可得到理想表面。根据刀片来调整参数是个方法。

网友(点评):
刀片形状就是45度飞刀盘的刀片,型号大致为SEKT1204,基本上都是没有加修光刃。据了解每刃进给在0.24MM以内可获得镜面效果,试了好几次都是浅面切削出来很亮,而后刀具的空刀过去就刮花了已加工面,这种情况如何呢?

网友(点评):
拖刀情况多数是轴向力和径向力不同而不同,很多加工都有这个情况的不好解决,可以采用更大的刀盘走完前刀就起刀。

网友(点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飞大平面前一刀与后一刀的接刀处有很严重的刀痕,这又如何解决呢?

网友:
常规刀片的话,刀尖圆角决定切深,断屑槽决定进给,材质涂层决定切削速度。你这参数基本是切深太浅导致在合理的切削速度和进给下表面质量不理想。而拉高线速度仅是权宜之计。

网友(点评):
学习了,切削深度主要还是机床功率决定的,貌似是最小深度要大于刀尖圆角

网友:
这个速度也正常,我也时不时用500左右的线速加工一些大件,为的就是提高效率,并且刀具寿命也没感觉会直线下降,但是有一点特别要注意:冷却润滑一定充分,不然转眼就要换刀粒了!刀盒的参数只是一个参考值,有时走极端(速度高低两个极端,吃深大小两个极端,进给快慢两个极端,别用中间值,这样加工参数都不在参考范围之内)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提高光洁度调线速吃深,断屑调进给,当然这三者要配合好才行!最后(其实应该先说的,哈)就是不同材料要选用不同的刀具材质,这个就是要经验了,哈!至于楼主所加工的20#钢,材料较软,加工余量少,切屑压不住刀,达不挤压的效果,珠光体也就挤不出来,零件表面看起来是灰暗而粗糟!在这里楼主的刀具材料应该也没选对,如果选金属陶瓷的,就是用200的线速加工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2015-03-16):
引用 网友A:
。。。破音速了。哈哈。坐等刀大的教学。

话说你确认是471m/s而不是471m/min么?@冷月梧桐

网友(点评):
必须确认

网友(点评):
你肯定错了,100直径的刀,转速1500,线速度应该是471米/分。

网友:
如果是471m/s也就是28260m/min,刀具直径100mm,那么转速就应该是90000r/min,超过高速加工安全转速,估计你的设备,刀具不行,安全也无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