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距离直线导轨+齿条设计

楼主(2015-01-28):
如图所示,底座用4040*5方管焊接,上面焊接钢条,龙门铣铣基准,下面焊接脚座,用M16地脚调平;
底座单节长度2.24m,一共三节拼接,直线导轨2节拼接,型号HIWINEG30,齿条模数3.0,2m*3条拼接;
导轨上安装滑车,750W伺服电机+1/25减速机+齿轮齿条驱动,滑车总重≤150Kg;
设备用于物料存储,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但运行频率高,每天8小时。

我是做非标设计的,2年工作经验,以前从来没设计过这么长的东西,大家都在说风险高,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没底;一是加工精度,二是结构稳定性。
所以求教一下各位前辈:以上方案的问题点在哪,或者是怎么改。
苦恼很久了...

补充内容 (2015-1-29 18:34):
谁要是能给个现有的参考方案就好了

楼主:
附上一张米思米的导轨安装公差要求

网友A:
只说到“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没有具体数值。
不过用在“物料存储”,定位误差不大于毫米应该是可以的。
现在的是有钱人的设计,并且还做不好。
致命伤在底座的结构,这种材料尺寸和结构的焊接,变形量少不了,铣加工刚性也不够。
其实按楼主所给尺寸,用工字钢或者方管做导轨就行。型钢和方管如找到定尺8米的,就不需要接长了。
小车用普通的深沟轴承做轮子就可以。

网友B:
不管怎样子,你得用COSMOS分析一下强度和刚性.大家伙怕就怕强度和刚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说到“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没有具体数值。
不过用在“物料存储”,定位误差不大于毫米应该是可以的。 ...

非常感谢前辈的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样子,你得用COSMOS分析一下强度和刚性.大家伙怕就怕强度和刚性不行.

我们这边做非标都没这习惯,看来是要学点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说到“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没有具体数值。
不过用在“物料存储”,定位误差不大于毫米应该是可以的。
...

我用120*120*8-1500mm的方管铣过导轨面(向下铣3mm),表拉一下导轨面有40丝跳动,而且两家都差不多,我打过电话问了加工厂,他们说可能和装夹的方式有关系,不知道有什么能改进的,希望还有机会做,到时候跟加工厂沟通一下

网友:
4040*5方管焊接变形量很大,建议增大型号,基础不稳固,风险太大。
另外,增大型号后没有必要拼接,拼接需要铣断面,加工费用高。

建议计算一下运行速度,如果速度要求高,频繁启停750w功率不够。

网友(2018-04-11):
菜鸟新人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