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材料焊接性和切削

楼主(2015-01-29):
      问题1,都知道45#焊接行不会,需要预热,那么为什么它焊接性不会,  都有哪些因素导致此结果,相同的材料还有哪些,共同特性有哪些? 除了预热还有哪些办法?
  问题2,金属切削(metal-cutting)         担心误导大家,再把定义说一遍:金属切削加工是用刀具从工件上切除多余的材料,从而获得形状,尺寸精度,表面质量的零件的加工过程。
   你做了多少年金属加工,你用你自己的话说说金属切削,谈谈自己对切削的理解,设身处地谈谈切削的含义?

网友:
以我的记忆,教科书上说:0.2以下的C含量焊接性好,高于0.5C焊接性差。
个人理解:焊接过程可以理解为热处理过程。高碳钢的马氏体较硬,韧性差。冷却后残余应力大,焊完容易开裂。

网友:
你做了多少年金属加工,你用你自己的话说说金属切削,谈谈自己对切削的理解,设身处地谈谈切削的含义?
我没干过机加,只设计过较复杂的机加工件,2年。我结合设计和切削扯扯淡,抛砖引玉。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设计过一个轴零件(圆周面再加一个垂直的轴,类似T字架)
当时对工艺不熟,结果被加工商晕去了大把银子,一个长500,圆周120,圆周中心简单线切,再加垂直轴焊接的件,材料304,被晕去了4000+,虽然我没出一毛钱,但我感到很惭愧。后面我想设计完全可以更改结构,减掉某些工艺降低成本。
现在我的认知是,设计一定要结合工艺,加工商当面肯定不骂你,背地里肯定骂你傻逼。

网友:
第1个问题:应该是材料焊接性方面的。主要影响是材料中微量元素的含量,45#钢焊接性差主要是其中C含量过高。C是使焊接性恶化的元素,焊缝中随着C含量增加,焊缝强度、硬度会有所增加,同时,焊缝的结晶裂纹和焊接接头的冷裂纹倾向增大。因此,在焊接中应控制焊材箱焊缝中过度的碳含量。
影响焊接性一般取Cev或Pcm来衡量。公式有好几种,但每种都有其使用范围,抱歉,这个记不住,可以查阅资料!

网友(点评):
一般Cev<0.45的,认为焊接性尚可。大于0.45的,一般要采取相应的焊前措施。

网友(点评):
推荐你看一本书《焊接冶金学——材料焊接性》,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