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加工大批量的碳化硼陶瓷,求教

楼主(2015-01-29):
平面磨床,加工大批量的碳化硼陶瓷,陶瓷不具有磁性,陶瓷尺寸是50*50*11的方片,一次性加工越多越好,可以是用工装之类的,求教

网友A:
真空吸盘,,,,,,,

网友(点评):
不说我还不知道有真空吸盘这个东西呢

网友:
真空吸盘不错装卸效率挺高的

网友B:
这种东西一般使用一种叫化学机械抛光的工艺来研磨的,你用平面磨床估计会比较惨,当然也要看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一般使用一种叫化学机械抛光的工艺来研磨的,你用平面磨床估计会比较惨,当然也要看精度

制品出来后,表面还有一层石墨纸,毛坯余量很大,要达到要求的尺寸,化学机械抛光具体是什么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吸盘,,,,,,,

制品出来后,表面还有一层石墨纸,毛坯余量很大,真空吸盘能保证上下表面的平行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品出来后,表面还有一层石墨纸,毛坯余量很大,要达到要求的尺寸,化学机械抛光具体是什么概念?

你可以上网看下,不过你要是余量很大可能不适合

网友(2016-01-16):
冰冻盘,无应力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