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形齿联轴器中齿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1-29):
请教各位大侠,鼓形齿联轴器中齿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传递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递扭矩!

如果仅仅是传递扭矩,只要上面的螺栓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搞些齿出来?

网友(点评):
没齿那就轴转套不转。。。

网友:
依靠内外齿啮合传递扭矩,外齿齿顶为椭球面,保证啮合后有适当顶隙和侧隙。方便传动时有轴向径向位移和角位移。

网友(点评):
正解,多谢大侠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仅仅是传递扭矩,只要上面的螺栓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搞些齿出来?

  直接用凸缘联轴器就行了

网友(点评):
你这是刚性连接

网友:
螺栓是绞制孔的,配合紧密。为了让齿更好传递扭矩,并让轴做轴向位移。如果靠螺栓传递扭矩,那螺栓岂不是老断?纯属抛砖引玉,求专家更深入分析。

网友:
联轴节最主要功用就是传递扭矩,但是在传递扭矩同时,他还有更重要作用:消除驱动轴与被驱动轴之间的误差,包括轴向与径向的,还有两轴间有微小的夹角的,因为存在各种误差,如果直接刚性连接,轴在旋转过程中就会产生交变载荷,对轴或轴部周边零部件尤其是轴承等有很大破坏作用,转速越快,振动频率越大,缩短零部件寿命。加装联轴器,那么这些误差会被联轴器的间隙,弹性,所“吃掉”,其实就是微动的万向节,很大程度降低刚性连接的内应力。消除振动。

网友(点评):
明白人还是有很多的,多谢大侠回复。

网友:
谢谢,楼主,谢谢各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7-05-01):
牛人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