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滤器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5-01-29):
前几天公司收到一张国外的液压原理图,在过滤器旁边标注了3u(6u),有没有大侠见过这样的标注方法,括号内的数值代表什么意思??

另外,还有一个颗粒度检测仪,要求ISO4406,<19/16/13,我查了标准,ISO4406只有两个精度指标,5u,15u,有没有大侠知道第三个检测指标是多少??

网友:
我见过粗滤的  一般40μ 、60μ 、100μ  ;3μ(6μ)还真没见过   坐等大神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A:
ISO4406后面标的是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4406后面标的是等级

是等级,只是ISO4406只检测两个精度,老外要求检测三个标准,所以我纳闷了,第三个是多少?20u?25u?

网友B:
ISO4406,<19/16/13
第一个代码表示大于4um颗粒等级19
第二个代码表示大于6um颗粒等级16
第三个代码表示大于14um颗粒等级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O4406,

哦,我原来查的是老标准4406:1987,新标准是这个ISO4406:1999,的确是三个指标。谢谢了。

网友:
电液私服阀对液压油要求很高,过滤精度有可能到10u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