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镀锌和普通镀锌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1-29):
环保镀锌和普通镀锌有什么区别?外观上有什么区别?
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检测是否是环保镀锌的?
公司有一批货是要用环保镀锌,已经镀锌回来了,在外观上和普通镀锌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
主要就是不含六价铬(环保)与含六价铬的区别,外观看不出来,只能通过化学鉴定了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去送ROHS检测吧,自己搞不定的!~

网友:
镀锌本身没有什么环保的问题(现在的镀锌层都不会含铅)
主要是指后面镀锌层的钝化
如果是蓝白色,那么基本没办法靠目视区分
如果是五彩色,能看到很黄很红的颜色,基本都六价非环保的,环保的五彩带一点点淡淡的粉红和浅绿色
黑色的,如果外表有油漆感,那么环保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没有,只有黑亮(有可能有点油感。注意,不是油漆感,)那么可能是非环保的
军绿色都是非环保的
其余的纯绿色,纯黄色,红色啊什么的,都是环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