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M 斜面打孔,各种让刀。大神们怎么看?

楼主(2015-01-29):
要在六角螺母的六角面上打一个2MM的孔。孔深大概在6MM
用过中心钻和钻头,也用过铣刀,效果均不理想,因为进入口和出口都是斜面,都有让刀的现象,
导致孔壁事歪的或者有台阶出现。
因为现在要在数控车床上进行加工(有C轴,有动力刀 ),无法使用钻模等工具。
请教一下大家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我看他们都是铣个小的平面再打孔的,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他们都是铣个小的平面再打孔的,你试试

这个我也试过了,但是在钻头出口的地方也会让刀

网友:
问问设计?莫非要电火花?

网友:
问问设计师吧,设计师要为自己设计的东西负责啊!这个东西应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要求?能不能变通下?感觉完全没必要这么设计啊!~

网友:
还是铣刀吧,那种刃小柄粗的

网友:
先铣一个小平面,再用钻头打孔

网友:
个人建议,是不是可以用一下俩刃铣刀做,只能是特殊工件特殊对待了。

网友:
学习,老师们上答案

网友:
加工装吧,不然是肯定会有你这种情况出现吧

网友:
可以先铣平面再来加工

网友:
知道让刀是怎么回事,就去往那个方面想呗,机床你换不了吧,就考虑考虑铣平面+中心钻+换钻头(ps:2mm的钻头啊,材质好点应该效果会好些吧)然后再不行的话,就去找设计的事吧,可以考虑拉出去吊打。。。。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关键是孔的尺寸要求和形位公差,如果是在车床的c轴上,用动力头打孔,要想稳定建议用铣刀+中心钻+硬质合金钻头,程序设定好在将要钻穿时,把进给量放慢。

网友:
用钻套会好很多

网友:
    保位置度,钻后再镗一刀

网友:
这样可以吗?

网友:
电火花打!

网友:
要不让我们给你坐台专机你用用,4.5万给你搞定,我很有把握的哦,我是做钻床的,如果有意向可以联系我15339999978
希望能给你解决你的问题,达成共赢

网友(2015-03-02):
先铣后钻,中间孔后加工!

网友B:
其实现在楼主的主要问题就在于钻头钻透的那个斜面,也就是螺母的螺纹部分会有让刀,出现孔倾斜或者台阶。入口部分的解决办法大家都指出来了,只要先铣一个小的平面就能解决。17楼的哪个小工装我认为还是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楼主的螺母是成品螺母还是自己加工的?如果是自己加工的能否考虑先钻这个小孔,后加工螺纹孔和螺纹,如果要考虑小孔毛刺的问题,就在最后加一道去毛刺的环节。期待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现在楼主的主要问题就在于钻头钻透的那个斜面,也就是螺母的螺纹部分会有让刀,出现孔倾斜或者台阶。入 ...

不错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