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丝杆升降机的电机功率

楼主(2015-01-29):
比如用丝杆升降机升降一工件,工件重20KN,速度要求0.65m/min,加速时间为0.1s.
希望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
不用算,查样本,选好升降机后升降机有个输入功率,自然就知道电机要多大了,要是非要计算的话就用P=F*V(F可用G+m*a取最大值)计算出最小功率,然后在除上机械效率就是计算的功率,再根据电机型号选取一个相近的电机功率;最后再与升降机给出的输入功率作比较,在修整。个人观点,小生也是新人,计算思路就是如此,希望前辈们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遇到哪个难题,论坛里超多的人帮你解答,如果是这种最基础的概念,人家一般就不搭理了。
提升类功率的简单概念:
功率等于单位时间内做的功
功等于力乘以距离
质量等于重力
加速度等于力除以质量

具体去翻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