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计算

楼主(2015-01-29):
如简图,怎么计算输送线马达功率。工况是1.25,向上运输。请大家指教

网友:
计算扭矩,然后计算功率

网友:
楼上言之有理。
或者计算提升力,乘以提升速度,即得提升功率。再考虑摩擦,效率等等,往大选一个值。

网友:
图能够具体点不?

网友A:
楼主:我不晓得你是输送带怎么运输的,假设是从下往上走,计算过程如下:
滚轮转速n2=V/πD=10*1000/(3.14*163)=19.5rpm
假设电机为四极电机  减速比i=n1/n2=1450/19.5=74.3  圆整为75
T2=mg(sinα+μ)D/2=225x9.8x(sin15°+0.2)X163/(2*1000)=82.4Nm
电机输入扭矩:T1=82.4/75=1.1NM
则电机功率P=1.1X1450/9550/0.5*1.25=0.417kw 选择750w电机

以上供参考~

网友(点评):
T2=mg(sinα+μ)D/2 假设物体匀速上升的话,物体所受摩擦力与摩擦因数无关。T=mgsinα

网友(点评):
减速机没必要考虑,要考虑下功率损耗。 高速级和低速级功率相同(忽略功率损耗)。

网友(点评):
顺便请教下大侠,公式Pca=Ka*P 工作状况系数Ka,为什么不是P=Ka*Pc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不晓得你是输送带怎么运输的,假设是从下往上走,计算过程如下:
滚轮转速n2=V/πD=10*1000/(3.14 ...

谢谢大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