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锡生产线,沉没辊机械密封磨出槽

楼主(2015-01-29):
我公司是一家镀锡马口铁生产线,钝化段的沉没辊机械密封最近经常损坏,有的使用不到一周就开始漏液,重铬酸钠溶液,污染很大,动静环分别是陶瓷和碳化硅配合,请各位大神出手相助,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就是密封件质量低劣,这个没有什么可相助的,去买合适的配件吧,

我玩过许多类似东西,一个是质量,一个是安装,没有其它问题了,

网友:
这种槽子的密封很成熟了,如果钝化和脱脂等是一样的话,就找找安装问题吧?

网友:
与安装件的精度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2018-10-09):
动静环磨出槽主要几个原因是1、安装的时候轴向压缩力太大;2、摩擦环材料选择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