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表面处理

楼主(2015-01-29):
请问A3或16Mn焊接机架怎么做表面处理?发黑喷漆?还是镀锌喷漆?还是直接喷防锈漆,哪种方法防锈性能比较好?发黑处理后喷漆是否可靠?

网友:
喷塑还是比较好的方法,价格会比镀锌便宜一些。如果是在南方多雨潮湿的环境使用,建议镀锌钝化效果好一些。

网友:
你这个机架有多大

网友:
方法很多,如果若为了防锈,最好不要发黑,焊接架子发黑也不划算

如果仅仅是为了防锈,不需要特定颜色,那么可以采用富锌富铝涂层(灌装的,可以自己手工喷),颜色是银白的,喷的好的话,大概可以用个10来年吧,普通喷一喷,也能用个3-5年不生锈,但是记得喷之前先打磨下锈斑
然后喷漆(喷塑)没什么好说的,,可以选颜色,讲究一点的,先做个磷化,然后喷涂,防锈也很好,当然你自己也可以买个灌装的漆来喷,但是可能几个月就绣了
电镀,不知道你尺寸,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贵(但是也跟喷涂差不多吧,看尺寸和加工厂的生产线合适不合适)

最后,求助至少要说清大概,尺寸啊,需求的颜色啊,防锈多久啊什么的,能上个图最好,这样也能提供一点更好的意见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谢谢楼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