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牙为什么这么差?

楼主(2015-01-29):
   本人对丝攻,板牙了解较少。花了接近200大洋从代理处购回图中板牙。有懂行的帮我看看这个板牙是真是假?比国产的还差得多,套出的表面相当粗糙,不但套牙时受力大,而且相当不耐用。晕!
   后来找代理理论,代理说:绝对是正品货。

网友:
把调节螺丝松一点试试

网友(点评):
试过了,没效果。

网友:
牙崩了没?

网友(点评):
肯定没有崩,新的装上去用就不行。

网友(点评):
那个套丝的是什么材料?

网友(点评):
材料不是重要吧,国产行,为什么进口的不行呢?

网友:
普通的板牙不是没有缝的吗,你这个怎么中间有个缝?

网友:
是啊调一下吗

网友:
还没见过可调的板牙

网友(点评):
你不认识这个牌子,很多板牙都带可调的。

网友:
这个是可调节板牙,应该是你们自己操作的问题,比如过丝前外径,牙棒材料,切削液,转速;慢慢摸索吧

网友:
可调的板牙,套出的表面相当粗糙与你们用的切削液不对有关。

网友(点评):
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
看你螺距后面有个数字2,难道是2攻板牙,求科普。

网友:
按小日本的性格不会是废品的,看不出来。

网友:
头次见可调板牙,精度怎么保。我们没用过,但一般我们套这么大的扣,零件外圆比公称尺寸小0.1MM.转速30至45转左右,加冷却液。

网友:
我这有专业挤压外螺纹的工具,如有意向改善螺纹稳定性请联系我,

网友(点评):
不需要挤压的。

网友A:
浙江生产的进口板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浙江生产的进口板牙。

   原来是假货呀,这世道真是没良心。

网友B:
你如何判断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何判断真假?

     你有经验吗?我对比跟市场上10元钱一只的还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经验吗?我对比跟市场上10元钱一只的还差

看不来!
一般度是换家买同样的型号!直接找代理买。用下来好的么说明它是假的

网友(点评):
一次不行,还敢再搞呀,万一又是假的呢?这钱不是白白浪费了

网友(点评):
或者是它的压根子就不行呢?

网友:
学习 下,见识下。

网友:
我们也有这个品牌的丝锥,欢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