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180,壁厚5的锡青铜衬套压入外套(45#)中,采用几级配合?

楼主(2015-01-29):
请问

外径180,壁厚5的锡青铜衬套压入外套(45#)中,采用几级配合?压入后摩擦传动是否会脱出,必须要加顶丝吗?衬套是否会变形?如果变形的话会有多大?内圈5丝空隙能否传动?

网友:
就不能想出再好点的“标题”?

这样,你的问题,能帮助更多碰到类同问题的朋友们。

大家都养出好习惯,你也就能从别人的帖子中简便地学到新的知识。

为人,就能为己。何况,你应该想到的是你希望帮你的人如何方便地给你建议。。。

网友:
标题很好  但是要是长一些更好了

网友:
楼主应该把标题阐述的明白一点

楼主:
不好意思没注意,可以从新添加标题吗?

网友:
几级配合要看工况,还有设备的要求的精度等级……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有关配合的章节吧!再根据实际选型,当然可以多参考一些书籍做对比,以求更精确和更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