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骨架式油封的脱落和泄露的问题

楼主(2015-01-29):
最近变速箱上面的油封(主要器密封的作用),时常有脱落和泄露的情况。  初步分析 油封的脱落和油封的外径和基座孔的内径的粗糙度有关(孔的粗糙度在1.6-3.2之间)。 再者就是将轴装在油封上面的时候轴有刮伤油封的危险导致油封唇口的破裂,最终导致泄露,初步判断是轴的倒角将油封刮伤所致,轴的两端做的是倒角(0.5X45),想将其改成圆角减少故障的发生。  在此请教一下:油封的外径和孔在配合时,孔的粗糙度应该取多少(最好能有参考手册或其他依据)。再就是故障出现在现在(冬天),想问一下冬天装配油封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没有。
详细装配关系后续补充。

网友A:
与机座孔配合过盈量大一些看看。
泄露是轴还是机孔?
机孔粗糙度一般1.6够了,轴可以高一些
轴倒角可以20度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981835715&uk=287024164

网友A:
http://www.cfw-nok.com/NOK-TC-NBR-38-55-8.html
样本http://www.cfw-nok.com/download/

网友B:
这些问题还能难倒做变速箱的么?

网友C:
还有内部压力,有一本密封件设计手册,很不错

网友:
顶  学习了  不懂就要问!

网友D:
孔的公差一般可选H8,粗糙度3.2倒角2x30°。我实际测量过油封外经一般偏差都在1mm以上,所以H8实际装的时候也很紧需要借助工装。轴的话工艺是用纸包起来,胶带把有毛刺或台阶处包一下。装的时候骨架油封唇的地方抹点润滑油。

网友E:
不锈钢的油封簧线径外径都是多少?

楼主:
不好意思 各位大侠  这几天有事没有回帖子
把上面的在帖子再补充一下
油封和轴以及壳体的装配关系如图1
轴的尺寸和粗糙度如图2
壳体的尺寸和粗糙度如图3
另外油封的尺寸本来是有的 现在不在身边(明天一早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机座孔配合过盈量大一些看看。
泄露是轴还是机孔?
机孔粗糙度一般1.6够了,轴可以高一些

设计的粗糙度和基座孔的粗糙度都是1.6   孔的粗糙度貌似有点大(壳体两家厂家供货,另一家明显粗糙度较大反倒油封不脱落),  再就是油封压装装配时没有确切的压装速度和压装力(手工装配)  过盈量的问题由于失误图纸截图没有带回来 明早补充     下面回复有我的帖子(壳体和轴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fw-nok.com/NOK-TC-NBR-38-55-8.html
样本http://www.cfw-nok.com/download/

谢谢 相当有用  就是要找这些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问题还能难倒做变速箱的么?

没有 本人非设计 就是一质检(但是线上出问题最先找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的公差一般可选H8,粗糙度3.2倒角2x30°。我实际测量过油封外经一般偏差都在1mm以上,所以H8实际装的时候 ...

就是不太了解 设计时 油封安装面的粗糙度 加工倒角大小  压装力、压装速度的选取方面的标准(就像轴承就有这方面的东西) 不知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没有 不要经验之谈哦 (刚入道 还没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内部压力,有一本密封件设计手册,很不错

不知能不能告知相关方面的书籍  找了好久没有找到  先谢谢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太了解 设计时 油封安装面的粗糙度 加工倒角大小  压装力、压装速度的选取方面的标准(就像轴承就有 ...

应该是设计手册上看的,还有就是网上搜的,出处记不得了。我们用的场合没有太大压力,所以一般都把孔尺寸公差放大,防止安装时变形、不正。设计手册没细化到多大压力给多大公差,即便产品手册也没有。

网友F:
按你说的没什么问题,油封用一段时间会密封性更好。你们是砸进去的吗?一般是很紧的。壳体内部有没有压力?有没有具体量一下孔的内径

网友:
一般情况是从轴孔那里泄漏的吧!外圈一般都是过盈配合!
这是个老大难问题!很多减速箱都是这里漏油!至少我看见的大部分都是漏!

网友:
脱落的原因是油封的外侧没有限定住,时间长了自然脱落,加个孔用卡簧就行了

网友G:
正常的话,这种轴封加个挡圈就可以了,不过看图纸,您这个结构没有装挡圈的空间。
轴封脱落和渗漏基本可以看成两个思路。
要是轴封脱落,第一个是配合太松了或者内径选的不合适,有轴向运动的时候,内径卡的太死,力太大,慢慢把轴封就带出来了,这个要改配合。二一个可能就是没有轴向运动,但是内压有点高,轴封的唇线被顶开了,慢慢轴封出来,但这个可能性不大。
渗漏就好说了,除非轴封和孔配合比较差,装机就渗漏,这就没办法了,基本都是轴封和轴那渗漏,一个像大家说的装的时候不好,装坏了,但这个不普遍,是偶然现象,要不倒角不好,轴表面镀层不好,有脱落,或者油脏,这些都有可能。
其实吧,光说很难判定的,你要把装机时间,运行多久,是偶尔才有一个,还是基本都有,拆下的轴封照片细节拍明白点。这还能好说原因。光看图纸其实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你说的没什么问题,油封用一段时间会密封性更好。你们是砸进去的吗?一般是很紧的。壳体内部有没有压力? ...

东西装配好后 装到总成上面做泄露检测  有泄漏就不合格 重新装配 壳体内部有压力   但是不大  最后在补充一下:油封脱落是在装配轴时轴会顶一点油封 有一个很小轴向力  有将油封顶出的风险(可能前面说的不是和清除)   再就是本人迫切的想知道 油封安装时对安装面的尺寸公差、过盈量、接触面粗糙度、压装力、压装速度都有何要求 最好能有相关的书籍可以查询。 万分感谢     顺道说一下油封尺寸图已近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常的话,这种轴封加个挡圈就可以了,不过看图纸,您这个结构没有装挡圈的空间。
轴封脱落和渗漏基本可以 ...

明白  明天到线上去找找装坏的油封给你看看  在就是补充回答一下问题  油封脱落时在装配的时候 装配时是先装油封(在装配好油封后一切正常,但是有油封外圈起皮的现象)    中间的轴是后来装配进去的 装配好中间轴后有中间轴刮伤主唇的现象,   破损的油封明天去公司找找看看 再就是 上传一张油封的尺寸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的油封簧线径外径都是多少?

大侠好 油封尺寸以上传 望指点 谢谢 。图纸在23楼

网友(点评):
这个大侠不敢当,我就是看下其他厂家用的油封簧都是什么尺寸的。你这个0.2丝径,1.2外径是指油封簧尺寸么,这个应该是挺软的一个油封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好 油封尺寸以上传 望指点 谢谢 。图纸在23楼

这个油封尺寸本来就很小  现在说下问题吧    油封的脱落  同样的壳体(两家供应商) 只是安装孔的粗糙度不一样  粗糙度小的在装轴时有脱落的风险,粗糙度大的就不会。 我现在的疑惑是油封安装面的粗糙度 加工倒角大小 。压装力、压装速度的选取方面的标准。找了好久这方面色手册一直没有找到

网友:
这种骨架油封转速有要求,且密封的压力几乎是0压力,故要注意密封腔内泄油的畅通,因油温上升导致油自身的微量膨胀

网友:
有泄漏就不合格 重新装配 壳体内部有压力   但是不大 --- 有的壳体内部压力是有峰值的,这个拿机械表看不出来,得用传感器专业设备。这个峰值有时候很大
最后在补充一下:油封脱落是在装配轴时轴会顶一点油封 有一个很小轴向力  有将油封顶出的风险(可能前面说的不是和清除)   再就是本人迫切的想知道 油封安装时对安装面的尺寸公差、过盈量、接触面粗糙度、压装力、压装速度都有何要求 最好能有相关的书籍可以查询。 万分感谢     顺道说一下油封尺寸图已近上传
----------正常按你的这个装配,这点轴向力没事,现在轴封出来了,只能是轴封外圈配合不对,或者轴外径不对。

轴封安装的尺寸公差尽量选大点,具体的记不住了,不用怕,你仔细观察轴封的外径那圈,表面应该是有涂料的,外圈本身也就是一层铁皮,装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装的时候,外圈受力,稍微有点挤压变形,之后涂料也受力,在轴封外圈和安装孔内径之间起密封作用。安装孔内径不能太光滑,有点粗糙度最好。奇怪,你们厂子车间师傅应该都有经验啊,怎么这些都让你来搞? 他们都有经验的。

压装力和速度?这个东西就是敲进去,当然是轻轻稍微带点力量的敲进去,用塑料锤子,转圈敲,保证垂直,不能装斜了,要是手感不对,感觉太松也不行。

明白  明天到线上去找找装坏的油封给你看看  在就是补充回答一下问题  油封脱落时在装配的时候 装配时是先装油封(在装配好油封后一切正常,但是有油封外圈起皮的现象)    中间的轴是后来装配进去的 装配好中间轴后有中间轴刮伤主唇的现象,   破损的油封明天去公司找找看看 再就是 上传一张油封的尺寸图
我没看过你们的产品,不大懂啊,但是我之前一般都是先装轴,之后装轴封,因为轴封是有弹性的,比较好掌握,如果是先装轴封,得留足轴的倒角,你之前的那个倒角有问题,觉得小了点,这个不能看图纸的。因为轴封的内唇本身是有弹性的,会稍微向内缩,而且有个体差异,倒角小了,稍微尖锐点就有可能刮坏轴封。所以要留足倒角,有镀层(很久没做了,记不清了),装的时候再抹好黄油。一边观察轴封内唇一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装配好后 装到总成上面做泄露检测  有泄漏就不合格 重新装配 壳体内部有压力   但是不大  最后在补充 ...

这方面的知识可以参考<<现代机械设计手册>>秦大同版的第三卷18篇的第六章油封,那里有你想要的.以前我这个有一份圣戈版的轴封选型手册,但是很遗憾,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H:
另外楼主可以参考 GB/T9877-2008和GB/T13871-1992这两个标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I:
骨架式油封的密封原理是油封与轴相对静止,油封外唇在旋转离心力的作用下贴合孔,保证旋转密封。
安照楼主给出的孔粗糙度已经足够了。重点是要检查一下是否与轴有相对滑动。而且在装配前也要涂抹润滑脂。目的有二:防止装配刮伤,保证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楼主可以参考 GB/T9877-2008和GB/T13871-1992这两个标准,希望对你有用

恩 好的   我去翻翻那本机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I:
骨架式油封的密封原理是油封与轴相对静止,油封外唇在旋转离心力的作用下贴合孔,保证旋转密封。
安照楼主 ...

装配时轴上面抹油润滑油  现在问题主要是轴装配时倒角的地方容易将主唇刮伤(装配带有些许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