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万向节内气压释放问题

楼主(2015-01-29):
请问高手,小型的泄压阀(或放气阀),如果在我的旋转万向节上装(万向节是内部装有轴承用液态润滑油润滑密闭旋转部件,在地下150米工作),外界全是泥浆的环境下使用,行不行?万向节使用过程中,由于旋转有一定的速度,内部装有液态润滑油的腔体内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没有泄压阀,就会将密封件冲坏,安装上小型的泄压阀(或放气阀),会不会有泥浆进入?

楼主:
可回复我QQ513370679

网友:
! s# t, i) v) g9 L% t你有多大的转速,能让你储油腔里那点存油能产生远高于外界泥浆压的压力?150米,就是装满水,也有1.5MPa。哈哈,大侠的万向节转速能有多少?

网友(点评):
请零侠继续,如果万向节的线速度很高怎么办,如何平衡内外压力?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你要说说具体的工况,说说具体的润滑剂,说说具体的密封结构。对于万向节,如果是球笼结构,本身不会有多大的发热,也不该因此导致内压得剧烈变化。

网友(点评):
另外,大侠,如果是球笼结构,线速度高影响的只是球体的惯性冲击,角速度不高,球体滚动量就不大。这个跟轴承不同。你要理解那个结构。

网友:
不知你说的是什么设备,工作环境的具体情况,只提一点建议:能否将设备的润滑油箱,排出热气出口外面,接一个不锈钢波纹管做成的空腔,要密封,并且要有一定的体积,在不同的气压下,波纹管可以随压力进行一定范围的伸缩,当设备工作时,温度上升,润滑油箱内的压力增高,但是很快就会达到热平衡,所以,应该排出的气体不会太多,当排气进入波纹管,波纹管在压力下膨胀,体积变大以后,压力减小稳定平衡。当不工作以后,设备温度会降下来,润滑油箱内的压力会减小,此时波纹管收缩长度,形成新的平衡。具体波纹管的大小、管径、长度、厚度等等,都要实验才能确定。这也算是一种思路吧。仅供参考。

网友:
参考螺杆钻具,可请教z侠

楼主(2016-08-08):
转速40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