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钢法兰的孔是如何定位的

楼主(2015-01-29):
最近正在做风管加工的项目,原来没接触过这类工作,遇到很多问题需要请教。
1、风管的角钢法兰盘的孔距是如何定位的?
2、现有的角钢法兰机加工法兰盘是钻孔还是冲孔好用呢?
谢谢大家

网友:
都好用,不要纠结

网友:
有什么设备就用什么设备呗!都有那个方便用那个……

网友:
量大的话冲孔,量小钻孔,我们公司是钻孔,考虑做一个简易的自动分度转盘

楼主(2015-12-03):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我单位已经购入了角钢法兰成型制作设备了 是冲孔的。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