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削大批量,不具有磁性的工件,用平面磨床如何装夹

楼主(2015-01-30):
大家帮帮忙,磨削大批量,不具有磁性的工件,用平面磨床如何装夹啊,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真空吸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真空吸盘啊

真空吸盘我不太了解啊,之前还没怎么听说过,我去查查看,真空吸盘能保证粗磨之后的平行度吗?

网友(点评):
你自己要讲清楚工件加工之后需求的平面度,真空吸盘保证一定的平面度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买个抽真空的泵不算很便宜,普通的空压机吸力不太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空吸盘我不太了解啊,之前还没怎么听说过,我去查查看,真空吸盘能保证粗磨之后的平行度吗?

当然可以

网友:
楼主你什么产品,如果两个面都是平的就可以用双端面磨床啊

网友B:
在不知道零件的形状、大小的情况下是无法确定固定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知道零件的形状、大小的情况下是无法确定固定方法的。

我上传张图片,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B:
这种件量大可以用双端面磨,效率可以达到一分钟20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件量大可以用双端面磨,效率可以达到一分钟200个。

现在是我们厂只有平面磨床,怎么样装夹能一次性多磨点?

网友(点评):
平面磨床最好用真空吸盘。

楼主:
自己灌水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灌水

灌水有经验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灌水有经验么

真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有。。。

会不会被封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会不会被封号?

不管了,继续注水

楼主(2015-03-04):
引用 楼主:
不管了,继续注水

嗯哼,好像没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灌水

。。。。。。

网友:
工艺没学会。。学会了灌水。。

网友:
自做真空吸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真空吸盘啊

不平的毛胚面你在如何真空也没用,

网友:
你要发图上来,不然我也很懒帮你想

网友:
最后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可以用铁块把它挤住

网友(2015-08-26):
什么是双端面磨床?能够实现单次加工双面吗?

网友:
如果只是磨平面的话,建议使用双面胶进行磨削。

网友:
进行粘接、更正一下。

网友:
我们工件跟他们的比较类似,我们现在是粘的

网友:
用平口钳

网友:
用松香加石腊,摆放产品时留一点间隙。把松香加石腊熬化浇上去。
磨好了把板跟产品一起放到石腊里煮一下产品就拿下来了。

网友(点评):
总算见到这方面的人士了

网友:
夹紧,磨!要不吸附,磨!

网友:
这种,如果量不大,建议用小型平口钳,铣个台阶,装夹就可以磨了

网友:
平口钳夹

网友C(2017-08-28):
如果精準度3~5條…那我會建議…找鐵片切型出來當治具
給你提示吧:中間作成像鯊魚劍…旁邊是鐵片切斷作成(凹)字型,大小能將工件包住即可
兩段式開磁鐵…先微吸…上治具上工件…凹片抵住確定不往復翹(有翹就翻面吧…行進中工件噴出去會死人的)

但是如果要精準嘛…其實也是可以治具啦!只不過…有些細節…要自己去慢慢摸索體會…
呵!加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精準度3~5條…那我會建議…找鐵片切型出來當治具
給你提示吧:中間作成像鯊魚劍…旁邊是鐵片切斷作成 ...

3~5絛是0.03~0.05mm?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絛是0.03~0.05mm?

抱歉失言…條…是我們台灣做精密加工的方言…
也就是0.01mm…
……………
沒錯…就是0.03~0.05mm
如果真只是那般工差…
那土製這種治具即可…
也可以治具內凹處的檔邊…用砂輪機或是高轉速砂輪筆修到內緣有加工粗糙產生的斜度邊給修正一點

但是如果…三條內…甚至正負一兩條高要求那款的…治具在去精化加工一次是一個方向
這邊我就不贅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