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设计90度转弯皮带,皮带会跑偏吗

楼主(2015-01-30):
初次设计90度转弯皮带需要注意什么,听说我们以前有人设计过,皮带老是跑偏。请问大侠们怎么下手设计做?

网友A:
那个皮带轴外面要大,里面要小

网友(点评):
刚百度了下别人做的图片,确实是外轴大,里面小。但是这个比数怎么算来的。

网友(点评):
论坛里有的,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1900:950=R1:R2 R1是辊大头半径, R2是辊小头半径。

网友:
找个实物 抄一下

网友(点评):
听说我们这以前有人设计,用不了被他们当垃圾处理了。暂时没有门口找不到实物来抄。~ _ ~

网友:
输送带手册,查一下,,,,,,

网友(点评):
大哥有没有电子版的能否发一份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皮带轴外面要大,里面要小

因为你上面的端面是要平的,要保证不跑偏,皮带走的角速度是一样的,二者的线速度不一样了,具体尺寸要取决于你轴的大小,按你给的图看的话,大端的直径应该是小端的2倍左右

网友(点评):
今天中午请教了一个师傅,说法跟你一样。他说要保证小R与大R转的速度相对一致

网友(点评):
角速度一致吧,大小头同进转一圈

网友:
里外线速度一致,感觉就没问题

网友(点评):
精辟,好像有点头绪了

网友(点评):
线速度不能一样,一样的话转不了弯

网友(点评):
我说错了,抱歉!应该是角速度一致。

网友:
皮带内侧跟外侧的角速度要一致,因为辊筒转速是一样的,ghyug90 说的有道理

网友B:
这种皮带转弯机要加导向轮的

网友(点评):
希望详细说说

网友:
皮带轮中间比两端稍微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中间比两端大?

网友:
此转弯皮带 转弯半径500滚筒锥度好像是3.6度?
为什么不找专业厂家买个现成的?网上做这个的一搜一大片。

网友(点评):
转弯的货物是980*580的。网上找了有,但是领导说贵,想自己做一套用。网上报的价都是不含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皮带转弯机要加导向轮的

皮带内外圈都要加双边导向轮,机架相应加装轨道,两边头尾轮可调

网友:
随手画下,大概就这样,角度不要太大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图好,现在明白了。多谢

网友:
推荐用多楔带辊筒转弯机,简单方便。
如果一定要用皮带转弯机,我的步骤一是这样的:
1.根据输送物料确定转弯机输送宽度,例如物料是四方形纸箱,宽度不小于方形对角线长度。
2.锥形辊筒就按行业标准来选3.6°的(好像是3.6°记不清了,网上查得到)
3.根据输送速度、场地空间,确定转弯半径。这时锥辊大小也就定下来了。
剩下的就是结构设计了,关键导向结构要做好,不然一提速导轮就卡死或脱落。

网友(点评):
新手受教了。 货物确实是长方形的。多少度的话我找了以前他们做过的滚筒量了下是3度的。应该是你说的3.6度才对。现在清楚很多了,可以下手搞了,谢谢

网友:
角度不要太大,小了增加辊筒数量,自己选择吧

补充内容 (2015-1-31 15:02):
说错了,锥度太小的话,辊筒也小,影响皮带寿命,如果速度快的话轴承还容易坏

网友(点评):
就按照你这个思路做了。百度搜的虽然一大片,但是看不到内部结构。看到你这个图我才受启发了

网友(2024-06-06):
辊筒的锥度跟皮带有关吗,皮带的尺寸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