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轨道应力怎么计算

楼主(2015-01-31):
如图是一根长轨道上有3个承重滚轮,轨道受力宽度b上受弯矩,由于轨道有长度,怎么计算截面抗弯模量,公式1/6Bh2,其中h相当于图纸的t,B怎么确定?希望高人解答。

楼主:
社区无法将CAD图转换成可以贴图的格式,哪位帮忙转换一下贴图

网友:
别人帮你还得花费威望值,你这样,很少有人会帮你哦

网友:
大哥,屏幕截图不行吗?如果图太大,分几次截呗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现在学会了

网友A:
帮你贴图

网友(点评):
应该要按照惯性矩来算吧,算出来的惯性矩有一大串啊,不知道对不对,I=tBl2(平方)/4+tbl2(平方)/2+t(l-2t)3(立方)/12,刚看的材料力学……

网友(点评):
感谢帮忙,材料力学有这个公式吗,那一章节?

网友:
坑啊 ,花了威望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贴图

帮忙推荐一下哪个材料力学书,我怎么没有发现。

网友(点评):
就材料力学第四章弯曲内力和后面的附录里面专门讲惯性矩的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参与,现在的破坏是宽度b的弯角处被拉坏,也就是t多大才能使b受1/2G的力时不产生变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参与,是问题太简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