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工件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5-01-30):
材料:Cr12MoV
尺寸:最细端Φ4.5mm,总长90mm
用途:气缸带动水平装配一个塑料的销,做顶针用,作用力20公斤左右
目前处理:热处理到HRC58~60
问题:工件使用寿命不长,容易断裂
请脚各位大虾有没有好的建议?在此谢过。

网友A:
麻烦配个图。感谢

楼主:
抱歉刚刚图片上传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配个图。感谢

不好意思,图片补发在3楼,谢谢。

网友:
热处理上做做文章,增加韧性,不用这么高的硬度

网友(点评):
正解,销不需要那么高硬度。

网友:
换下材料,使用SKH51或许能好些!

网友:
有没有回过火。可以试试550度多次回火。细化晶粒后兼备韧性和强度

网友:
既然断裂肯定是材料韧性差,如不影响其他性能,建议换材料比Cr12MoV 韧性好的材料很多而且价格也不高

网友:
建议改为65锰,整体调质,端面高频淬火。

网友(2015-05-08):
这个没必要自己做吧?市面上这种材料的冲针多的是,买现成的就行,而且还便宜,如果实在不行可以换成日本牌号的SKD11冲针,市面上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