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C系统 G71指令问题

楼主(2015-01-30):
广数980TDC系统    G71 加工时,出现前三个X 位置,Z方向不动作。    第四个X位置,Z方向也加工不到指令位置。    加工外圆、内孔都一样。

   还有的救吗?

网友:
这要看你G71底下一行是用的G1还是G0了。。。

楼主:
.....
G0 X150.0 Z2.0
G71 U1.5 R0.5 F0.3
G71 P10 Q50 U0.0 W0.0
N10 G0 X178.0
G1 Z0.0 F0.3
X174.0 W-2.0
Z-127.0
X164.0 W-2.0
X149.5
N50 G0 X150.0
G0 Z10.0
......

网友A:
我只想说G71遍程情况下,不能Z和W混遍,倒角只能给绝对坐标值

楼主(2016-05-05):
很久没上号了。

  是系统问题了,关机后第二天又正常了。

绝对与增量 混编,一般情况系统可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G71遍程情况下,不能Z和W混遍,倒角只能给绝对坐标值

980TDb与980TDb   我都是这样编的,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