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功率没有2.75KW的

楼主(2015-01-30):
请问为什么电机功率没有2.75KW的,或者说市场上的电机功率表都是按什么确定的呢?恳请懂得的前辈赐教!

网友:
2.5Kw和3Kw就可以了!

网友A:
晕,你需要2.75的,又出来一个需要2.76的呢...
电机生产厂家都是参照国家标准的功率来的...

网友:
如你非要2.75,建议你让修电机的给你做一个。。。。。国标数据优先系列懂不懂。

网友:
可以定制,标准系列里是没有了

网友:
电机选择一般是留有余量的,你计算的2.75要选个稍大点的才行。

网友:
国标没有2.75的电机,只有3千瓦。

网友B:
来自
电机
样本

hp圆整
0.12
kW=0.16 hp
0.2
0.18
kW=0.24 hp
0.2
0.25
kW=0.33 hp
0.3
0.37
kW=0.49 hp
0.5
0.55
kW=0.73 hp
0.7
0.75
kW=1.00 hp
1.0
1.1
kW=1.47 hp
1.5
1.5
kW=2.00 hp
2.0
2.2
kW=2.93 hp
3.0
3
kW=4.00 hp
4.0
4
kW=5.33 hp
5.3
5.5
kW=7.33 hp
7.3
7.5
kW=10.00 hp
10.0
11
kW=14.67 hp
14.7
15
kW=20.00 hp
20.0
18.5
kW=24.67 hp
24.7
22
kW=29.33 hp
29.3
30
kW=40.00 hp
40.0
37
kW=49.33 hp
49.3
45
kW=60.00 hp
60.0
55
kW=73.33 hp
73.3
75
kW=100.00 hp
100.0
90
kW=120.00 hp
120.0
110
kW=146.67 hp
146.7
132
kW=176.00 hp
176.0
160
kW=213.33 hp
213.3
200
kW=266.67 hp
266.7
2.75
kW=3.67
hp

从上表看来,电机功率数似乎是以马力为基准的。但好像也不尽然,有些还有整有零呢。
不过2.75kW的电机确实没听说过,但既然下有2.2kW,上有3kW,何必又单独定制个2.75kW呢?

虽然2.75kW的电机没有,但有3.75kW的,计算得3.75kW=5hp,刚好是整数。

网友:
英制单位过渡到公制单位现象,英寸过渡到mm也有类似情况

网友(2015-09-19):
引用 网友B:
从上表看来,电机功率数似乎是以马力为基准的。但好像也不尽然,有些还有整有零呢。
不过2.75kW的电机确 ...

此为正解,就是以马力为基准的。

网友(2016-01-05):
引用 网友A:
晕,你需要2.75的,又出来一个需要2.76的呢...
电机生产厂家都是参照国家标准的功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