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平行度如何保证?请教

楼主(2015-01-30):
材料:65Mn,厚度:2.5mm,直径:300mm,硬度25-30HRC,两面平行度:0.05-0.08,两面粗糙度:Ra1.6,怎么加工好?

网友:
直接买大板冲压能实现吧

网友(点评):
小批量啊,大侠

网友:
什么形状

网友:
先喷砂处理释放应力,然后双面研磨

网友:
用纵剪机刀轴隔离片的厂家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