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曲面上扫描切口,怎么都不行

楼主(2015-01-30):
曲面上扫描-切口  一直有问题 。附图,有会解决的吗 谢谢

网友:
曲面不会。
可以直接在 你的DTM8上做草绘 ,切除。

网友:
等高手解决

楼主:
DTM8什么意思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高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DTM8什么意思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高人

黄色垂直面上画红色的草绘(),拉伸切除做的。

网友:
不用扫描曲面偏移然后切除就可以了,不行三维发来给你做做看

楼主:
我想把零件图.PRT文件上传上来,让高手给我做一下。不得其发,怎么上传,

楼主:
楼上的高手 能留个邮箱吗?我发到邮箱里 帮我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垂直面上画红色的草绘(),拉伸切除做的。

结构是这样的,不是楼主想的拉伸就可以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