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选型------负载计算

楼主(2015-01-30):
各位前辈,
     这阵子在做一台仪器的改进工作,因为仪器大小的限制,各个部件外形尺寸越小越好,因此选择电机的时候也是需要小一些,本人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学校估计也没怎么学好,看了一些电机选型的资料,现在还是很困惑:
1. 传动通过步进电机带动同步带,工件通过同步带和导轨配合传动定位,水平传动,水平传动的负载转矩是否只来自于系统的摩擦,这个摩擦转矩怎么算?  电机是否需要加减速,怎么设定加减速时间?
2. 我知道我的问题有点混乱,不知道哪位前辈愿意跟我讲一下如果要设计一个传动模块,电机选型的一般步骤是怎么样的,需要知道哪些量?

网友:
先请教个问题,皮带和滑块用什么方式连接的。再回答你的问题,负载要考虑摩擦以及单边受力导致的不平衡。至于电机的控制,最好设计成加减速的,看你用什么方式控制,如果用PLC,可以通过PLSY,DRVA等指令结合开关来实现。

网友(点评):
皮带通过铝块用螺钉固定在滑块上,假设皮带与滑块链接不产生变形,是否可以忽略单边受力不平衡,电机控制设计成加减速的,请问加减速的时间如何设定?这个我不太懂

网友(点评):
在导轨上,假设行程AB,A点和B点各装一个光电开关。AB中间再设置两个点,C和D,从A到C加速,C到D匀速,D到B减速。装好后要先调试,加速和减速时间根据实际需要来试。

网友:
搞个推拉计,轻轻推一下你的负载,然后这个值乘以带轮分度圆半径,再加上带轮张紧力乘以电机半径乘以2乘以摩擦力系数,加起来乘以一点安全系数,就是你的负载转矩Tl
惯性力矩Ta=Tan(电机启动力矩)-Tl(负载力矩)
a(加速度)=Ta/J(转动惯量)

网友(点评):
兄弟没有这样搞的吧?(带轮张紧力乘以电机半径乘以摩擦力系数)这句没搞懂呢,能帮忙解惑不?

网友A:
回ghyug90社友:
      举个例子,你用手托起一个方块,你对方块施加了向上的推力,当然你可以用一个手指把方块抵在墙上,这时方块受到了向上的摩擦力。同理,除了皮带直接拖负载产生的力矩外,张紧带轮的时候,两侧带轮受到皮带的压力,带轮传递给轴,轴再施加给轴承,就产生了摩擦力矩,其实电机还会受到弯矩。不过我们做个机构拖东西,选个电机,就不用计较这些了,例如粗算1000W,买个1500W就完事了。选用步进电机的时候要注意步进电机的特性

网友:
好好,借鉴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ghyug90社友:
      举个例子,你用手托起一个方块,你对方块施加了向上的推力,当然你可以用一个手指把 ...

要往深的去这些确实是要计算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不是只计算导轨滑块间的摩擦吗,皮带和带轮间是滚动摩擦可以不计算在内吧。此处只计算摩擦扭矩和加速扭矩就行了吧,再乘上个安全系数应该就可以了吧?我们这设计从来没有计算过,以前也没学过这方面的计算,只是自己看看资料,但是资料版本比较多,不知道我这样的能不能满足工作只的需要,而具没实物的情况下做实验不太现实吧

网友(点评):
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正儿八经看点书吧,从经典力学开始

网友(2015-05-06):
好贴别沉了呀

网友:
步進電機因不需比對電機轉子慣量,所以算法上少了 JL<= 慣性比* JM 的過程 ,但須核對 加減速轉矩當時轉速來比對選用步進電機相對轉速下電機轉矩是否滿足的問題..

网友(2015-06-11):
我也正在研究

网友(2016-03-10):
T(移动转矩)=同步带轮直径*(直线导轨摩擦系数*g*载重+F)/2*传动效率
带传动转矩一般没问题,主要是惯量。
步进电机一般加减速时间为0.15s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2017-10-11):
我也不会算

网友(2018-03-03):
大师分析的好专业,学习

网友(2018-05-24):
学习下,目前也有这方面的困惑,步进电机直连同步带轮,同步带连接负载通过直线导轨导向,怎么选型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