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加工平头打眼怎么装夹?

楼主(2015-01-30):
直接把轴塞进卡盘里卡一端平端面钻中心孔,这样精度不是很好。卡两端毛胚棒料不直颤动伤床子,求大神们指导一个好的平头打眼方法

网友:
不直可以较直,转速低一点就可以了,长的话搭中心架,或者在钻床上打中心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