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抗拉强度怎么转成硬度

楼主(2015-01-30):
        有些客户的图纸,在热处理一栏,有的标的是硬度,如HRC32-38,但有的标的是抗拉强度,如1175+-100。
        怎么转换成硬度,查什么标准?

网友:
GBT 1172-1999 黑色金属硬度及强度换算值

网友(点评):
这个是比较准的,如果换算成布氏硬度的话,一般是布氏硬度的3~3.3倍左右,这个可以作为大概估计使用。精确的话,自己做实验吧!

网友(点评):
我目前就是查的这个标准。

网友:
得按照标准的处理方式做处理,然后通过样件试验,反复调整热处理制度,最终达到技术要求的强度值。标准热处理制度,材料手册里都会有写。

网友:
低碳钢δb(MPa)=3.6×HB
高碳钢δb(MPa)=3.4×HB
铸铁δb(MPa)=1×HB或0.6(HB—40)
只是大概算,新手,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