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蜗杆高效加工技术

楼主(2015-01-30):
求大神指点高效加工技术,先谢了!

网友A:
最好的加工方法就是旋风切削.

网友(点评):
大侠 想请教一下。减速比小的,用锥齿轮代替,效果上等同吗?

网友:
同意楼上,旋风铣

网友:
蜗杆、梯型螺杆批量加工常用旋风头切削,普通机床可购买现成的旋风铣头,也可根据机床定制。

网友(点评):
旋风铣头操作方便吗

网友(点评):
要看是何种旋风头,简易的对刀要麻烦一些,操作比较简单,你可以咨询一下卖家

网友:
可以数控机床粗加工后,淬火以后再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加工方法就是旋风切削.

不可比,,蜗轮付可自锁,锥齿轮就不行,且锥齿轮的速比再小,你小齿轮的齿数也不可能小于17呀!

网友:
贴个常见的适宜制作楼主贴出蜗杆的旋风头吧。

网友(点评):
这现在都作成标准的了,值得学习。

网友(点评):
谢谢您了!您知道哪个牌子的旋风洗头好吗?

网友:
所贴出的蜗杆比较普通,一般的旋风头就可以制作。国内现在做旋风头的厂家很多,水平也差不多,就近选择一家就行。
楼主如果来常州方便,可以带你去旋风头制造厂家看看。

网友:
楼上的几位技师都说出了加工方法,我也发表一下看法吧,你的图纸我打不开,不知道参数是多少,但大多数减速机用蜗杆都是阿基米德蜗杆。而旋风铣加工出来的属于法向直廓蜗杆,它们看上去是一样,加工参数也差不多,但是牙型是不一样的,你用角度尺量就会发现,阿基米德蜗杆在轴线方向是直线,而法向直廓蜗杆则是曲线,这就要看你图上要求的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如果要求不是太精密,完全可以用旋风铣加工,反之,必须在车床上完成粗,精车。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加工要求高不高,我这里用着旋风铣加工梯形丝杠,蜗杆的加工更深,做不出高精度,内切的比外切的较稳,但螺旋升角受限制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