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思考公差,想先从理论计算开始,但是不知该怎么入手

楼主(2015-01-30):
最近一直在思考关于公差设计计算的一些问题,找了很多的资料,但是受用的并不是很多。之前做过几个小产品,一直都是画图,考虑一些基本的问题,很少涉及到计算。图纸出的详细一点,装配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长期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最近想先从理论计算开始,但是不知该怎么入手,也没有个好的方向,之前下载过myth2000老师的一个公差设计的课件,感觉还是很有用的,但是这好像只涉及的线性尺寸的公差分析。但是对于一个产品,一套设备,肯定会涉及到很多的形位公差,对于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分析计算?举个例子,铣床或者钻床,要考虑主轴与平台表面的垂直性,中间涉及到其他的连接零件,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 分析他们的垂直性?

还请各位了解的帮忙指导指导!

网友:
计算最小与最大,位置类的,可以加调整机构

网友(2015-10-09):
也迷茫,我以前的老板说,有十年八年的功夫,公差才会选得比较合理

网友(2015-12-19):
公差有的凭经验有的查询机械手册,国内企业基本上都是靠经验的,这个只是粗略的估计一下,想要更加严谨就需要学会查机械手册。

网友:
最近把我们电机的尺寸链计算了一下,有了一些心得,零部件尺寸精度还是要考虑整机的,你可以先把安装尺寸确定,再根据安装尺寸、尺寸链设计以及尺寸的重要程度设计精度,就比较合适

网友:
除理论,更重要的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