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工艺有没有什么标准?

楼主(2015-01-30):
好的工艺有没有什么标准?如果一个工艺无论谁干用哪台床子干都合适,这是不是好工艺?如果一个工艺是根据机床程序的加工步骤更改而成,这个工艺是不是好的工艺?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我认为 用简单的办法解决复杂的问题  就是好工艺

网友:
工时,刀具消耗,切削参数,机床状态等综合考虑,肯定有一个是最合适的。先工艺,再编程。你不会是等活干完了再写工艺卡吧?

网友:
针对自己有的设备,设计的工艺,才是好工艺,最低的代价,

网友:
各种条件决定的,好的工艺只有相对,没有绝对

网友:
工效最高

网友:
对自己现有的设备,以最低的代价来完成,保证精度,进度。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综合成本低就是好的

网友:
根据现有设备,用最少的工序,最短的时间加工出合格的产品就是好工艺

网友:
同样的设备下,高效率,低成本,高质量的工艺就是好工艺

网友: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难回答完美的。

网友:
多快好省

网友(2015-03-11):
好的工艺就是让任何人拿到工艺卡片都可以操作,按照你设计的工艺卡片把活做下去。

网友:
在现有硬件下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网友:
能最大程度保证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的,我觉得就是好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