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D操作问题,经验丰富的师傅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5-01-30):
本单位用昆机数控镗铣床802D系统。前段时间出一事故。操作者自述,按面板Z轴键应该退刀,但主轴却向X轴先运动,致使主轴与工件相撞。我想问问。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按Z,却走的是X方向。操作者说自己没按错键。

网友:
有一种镗孔方式会先X轴移动一个微小距离再Z轴提刀,但这个移动量很小,是避免刀尖划伤孔壁。像撞刀这种情况,以我多年的经验,99.99%是操作者的问题,机器出问题主要在刀库方面,关于坐标轴移动不受控的问题,基本上是因为指令用错(对指令理解不透,模态/非模态弄混)

网友:
将工件和刀具都卸掉。按发生事故的程序再走一遍,验证一下。

网友:
不大可能吧

网友A:
是有可能的!我经历的是,落地镗,同时按Z+  W+ 让这两个轴退刀,大约半秒后都没有动,刚回头看面板,听见B轴转动声音,同时看见B坐标变了,赶紧松手,当时幸好活是主轴箱,截面450*450吧,算比较窄,一转就过去了,没有撞上主轴和刀具!然后单独按键退回后,再次同时按下W+Z+,坐标轴显示所有轴锁定,半秒后B轴突然旋转。。。。然后打电话给设计,来到现场查看,先说不可能,然后亲自按下,眼见为实后说一般不允许这么操作,我说,不管允许不允许,即使不允许,也只能都不动,但不能别的轴乱动吧!打开T型图看了半天,更改了一个节点的开关就好了,你这情况可能类似于此,最后说是同时按下W+Z+和快速按钮就等于接通了B轴,这是T图逻辑错误!你问问你看是不是同时按了多个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可能的!我经历的是,落地镗,同时按Z+  W+ 让这两个轴退刀,大约半秒后都没有动,刚回头看面板,听见B ...

谢谢您的回答。对我很有帮助。我再仔细了解一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