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机械学徒,请教师傅们几个问题

楼主(2015-01-31):
本人机械学徒,请教各位师傅几个问题,

极限与配合公差中的   基本尺寸是由设计者给定,也就是说不是图纸上的尺寸,是设计东西的人定的尺寸,但最后出现在图纸上的尺寸算是什么尺寸呢?基本尺寸这个概念很抽象, 实际尺寸按我的理解是做工件的原料的尺寸,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基本尺寸可以理解为 一个衡量的基准, 而实际尺寸是 实物本身的实际原有尺寸,其可以用测量的值来表达。

网友:
图纸上标注的尺寸就是基本尺寸+尺寸公差   加工的过程就是为了达到图纸上所标注的尺寸而加工的。实际尺寸就是最终加工后所得的尺寸。只要实际尺寸在图纸上的尺寸公差范围内,就算是合格产品。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过好像基本尺寸才是你想定的尺寸,就是你设计的尺寸,实际尺寸是基本尺寸有一定误差或没有误差而测量出来的尺寸哇!

网友:
这问题问的,不是机械专业的吧,基本尺寸哪里抽像呢,就是图纸上给定的尺寸,只是加工中会出现加工误差,所以基本尺寸要给出公差,图纸上没有给公差的就按一般未注公差。

网友:
图纸上给的是个尺寸范围,零件的实测尺寸只要落在该范围就算合格。
比如Φ100(+0.01,0),其中的“100”就叫做“基本尺寸”,+0.01叫上偏差,0叫做下偏差。零件的实测尺寸,只要在100.00至100.01之间,就是合格的。你拿千分尺卡一下,读数是100.002,再卡一下,读数100.003……合格!
再比如Φ100,这个尺寸没标公差,其实它也是有公差的,具体数值参见下表(摘自化工五版《机械设计手册》)。如果按中等精度,其公差就是(+0.3, -0.3),范围很大。

但为什么不标出来呢?因为它不和其它件配合。比方说,如果它是个孔,它里面不装东西,所以大点小点没关系;如果是个轴,上面也不套东西,大小点也没关系;如果是个端面,也不顶东西,不和别的零件面接触,所以长短点也没关系。总之不碍谁,所以就比较自由。

网友:
下料尺寸和基准尺寸不一样,通常会大于基准尺寸,除非表面不加工,那下料尺寸就等于基准尺寸。

网友:
下料的时候会留有加工余量,基本尺寸+加工余量才是原料尺寸,公差是为配合存在的

网友A:
基本尺寸是设计时候的尺寸,配合的地方会有公差,实际尺寸是你做出来后测量得到的尺寸,图纸上尺寸Φ32H7的孔,你做出来实际尺寸在Φ32到Φ32.025都是合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尺寸是设计时候的尺寸,配合的地方会有公差,实际尺寸是你做出来后测量得到的尺寸,图纸上尺寸Φ32H7的 ...

我不是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