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生姜切丝的设备,国内有吗

楼主(2015-01-31):
这种设备,国内有产吗?大家一起猜猜它可能的工作原理可以吗?

网友:
俺见过手动的 小机器 可以切大葱丝儿。

网友(点评):
请问它是怎么切的?

网友(点评):
手动的,类似于手动的压面条机。

网友:
一把菜刀一个砧板

网友:
图三应该是切丝的部分了,不过只晓得土豆切片就是靠离心力,圆通边缘是刀片。切丝就不知道刀片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刚才优酷搜了下,有还是多功能的

网友(点评):
我也在优酷搜了下“自动切丝”,它那个应该是可切换刀片的。一种刀切丝,另一种切片。

网友:
斩拌机就可以,国内有制造厂家

网友:
桨有个下压力,底板上有一部分有密集的呈斜度的小孔,直接挤压过去就切出丝了吧。

网友:
这里看到有个小型的离心切丝的,视频后半段

网友:
黄瓜切丝器

网友:
甩成片,然后皮带,闸刀,切切切。

网友:
好像没有看到。

网友:
就放两个图片,你逗呢。。。。

网友(点评):
习惯就好。那是你没遇到过给你一张照片,就让你设计一台机器的老板。

网友(2020-02-12):
这是日本道利马可斯的万能切菜机

网友:
也有叫切丝机的机器 不过产量不大

网友(2020-08-09):
你要是要的话 可以联系晓进机械  他们有解决方案的   这种东西如果产量不是很大的话   3-400斤一个小时 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21-08-18):
河北晓进机械有这样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