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直流调压装置,电压可控,如何解决?

楼主(2015-01-31):
需要一个直流调压装置,电压可控,如何解决?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要控制到什么精度,,,,,,,在线为你解答

网友:
如果不太大的就直接用自耦调压器然后整流

或者买二手电源

楼主还是说说电压电流范围  精度啥的要求吧   还有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