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5万的国产数控车哪家好?

楼主(2015-01-31):
各位兄弟:
请教:15万的国产数控车哪家好?含税价,公司用的
要求:斜轨,油压卡盘,油压刀塔,油压尾座
请推荐下,小弟先谢过了!!

发错版块了,请版主删帖!

网友A:
这个价格只能买一些杂牌,像沈阳,大连,云南这类机子都买不到

网友:
这个价格,沈阳的下不来,重庆二机的没尾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禾隆

请问兄弟有用过这个厂家的数控车床吗?质量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只能买一些杂牌,像沈阳,大连,云南这类机子都买不到

是的,有个问题请教下:做钢件杂件的是不是硬轨比线轨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有个问题请教下:做钢件杂件的是不是硬轨比线轨好?

这不是钢件或者铸件的问题,主要是看你做什么产品,线轨精度高,速度快,适合轻加工。硬轨适合重型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钢件或者铸件的问题,主要是看你做什么产品,线轨精度高,速度快,适合轻加工。硬轨适合重型切削

我们买数控车床回来就是干现在用普车干的活,因为有时候数量多的,10件到100件的工件用普车干效率不高,所以才搞数控的。我们是设备维修改造的部门,主要是给生产设备做配套的,所以精度也在0.02mm的范围内,重型切削和轻加工我不好区分,是不是线规下刀0.5mm,硬轨可以下刀2个mm以上?

网友(点评):
不是的只是相对要弱一点点。精度0.02要求不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买数控车床回来就是干现在用普车干的活,因为有时候数量多的,10件到100件的工件用普车干效率不高,所 ...

硬轨钢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轨钢性好

我们这样的设备部门用硬轨好还是线轨的好?

网友:
你要买多大规格呢?

网友(点评):
工件:直径160长度300左右

网友:

买二手的吧

网友C:
个人感觉。要是只是数量100内的,工件用刀不是很多的话。神马液压卡盘什么液压刀塔的通通不要。普车可以做,可见光洁度要求也一般。买一个浙江产的带齿轮变速箱的足以,型号就选和普车一样的。吃刀量和主轴的关系要大于线导和硬导。手动卡盘更方便。要知道液压卡盘要是用软爪,基本上用一次要镗一次。才能保证。手动的。这个你应该清楚不用我多说了。
系统方面,建议好点的,980TDc或KND1000。新代,宝元。因为好一点的系统大多图形模拟比较完善。还带手轮试切功能对量少的产品效果会好。
再说一个斜车的好处。第一速度快。第二精度高。第三切花好排,使用液压卡盘和刀塔可以大副加快工作完成速度。同一产品在手卡加电动刀架上如果用时要5分钟的,斜车可以3分钟就车完。所以合适在量大的产品上用。对于量少的还是推平的。价格便宜。非常之多。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要是只是数量100内的,工件用刀不是很多的话。神马液压卡盘什么液压刀塔的通通不要。普车可以做, ...

非常感谢了,ft0408大哥,您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
现在觉得宝鸡机床的CK40比较合适,斜床身硬轨的,油压刀架、油压卡盘、油压尾座的,KND的系统,价格是17.5万,在预算范围,这台可以吗?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application data/360se6/User Data/temp/ShowImage_FID=b2db8878-f33b-4bab-988e-595f98e37ace.aspx

项 目
单位
CK40
CK50
床身上最大回转直径
mm
Φ400
Φ500
床鞍上最大回转直径
mm
Φ260
Φ320
最大车削长度
mm
Φ400
Φ500
最大车削直径
mm
Φ285
Φ370
最大棒料直径
mm
Φ42
Φ51
液压卡盘直径
mm
Φ165
Φ210
主轴头型式

A2-5 (GB/T5900.1)
A2-6(GB/T5900.1)
主轴通孔直径
mm
Φ57
Φ62
主轴转速
r/min
70-3000
60-2250
主电机功率
kW
7.5
15
套筒直径/行程
mm
Φ70/80
Φ90/100
套筒内锥孔
MT No.
4
5
倾斜角度
DEG
45°
45°
移动距离 X/Z
mm
165/410
210/550
快速移动速度 X/Z
m/min
12/16
12/16
刀架
刀位数

8/12
8/12
刀具尺寸(车削/镗孔)
mm
20×20/Φ32
25×25/Φ40
其它
电源
kVA
35
35
体积(长×宽×高)
mm
2370× 1670×1970
2850×1810×1850
总重量
kg
3000
4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了,ft0408大哥,您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
现在觉得宝鸡机床的CK40比较合适,斜床身硬轨的,油压 ...

那个。对于量很少的东西还是建议用手卡。液压用起来是方便。量少调起来烦人。液压顶嗯还是很好用的。可以跟着走。这个价格一般吧。现在对三大厂出的都不太感冒。有钱还是买个台湾机吧。用起来更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了,ft0408大哥,您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
现在觉得宝鸡机床的CK40比较合适,斜床身硬轨的,油压 ...

还有,就是那个用的无极变速的。在低速无力。车削量小的时候光洁度好。但不合适车很大的车削量的东西。

网友:
建议用手动卡盘 液压调整还麻烦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