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管接头和龙头该怎样拆卸。

楼主(2015-01-31):
  如图,水龙头漏水,老是滴答滴答的,自己想拆下来修一修。但尝试了一下,都取不来下。简单的向大家求助一下,请高手教我。谢谢啦!
这个取不下把手,剩下的更不用说了

                        这个取不下阀杆

网友A:
换个新的吧,这东西修不好的,第二张图的阀是装好后粘起来的,拆不了。第一张图的阀和三角阀相同,把上面的扳手拔出后就知道怎么拆了。

网友:
额(⊙o⊙)…  还真没拆过

网友:
上图把手上有个盖子,挑开,里面就有螺丝。下面嘴子上有时也有螺纹,里面有滤网

网友B:
龙头手柄上有一个商标,挑开再拆、
球阀阀体是两个 分体采用螺纹紧压,起码需要两个大活动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龙头手柄上有一个商标,挑开再拆、
球阀阀体是两个 分体采用螺纹紧压,起码需要两个大活动扳手

我这个不锈钢水龙头我猜可能是整体铸造的,因为找不到装配的接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的吧,这东西修不好的,第二张图的阀是装好后粘起来的,拆不了。第一张图的阀和三角阀相同,把上面的 ...

仁兄所言极是。管接头我仔细看了下,是前后两半分开制造,最后粘起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仁兄所言极是。管接头我仔细看了下,是前后两半分开制造,最后粘起来的。

这些个阀都是铜铸的,表面镀铬,没有不锈钢。质量差的是用塑料做的,看起来也和不锈钢差不多,在手里掂掂份量就知道了。

网友:
修好也用不了几天的,新的也就5元,如果真是想练手可以把上面的标牌拆下后看到一个平机螺丝拆下,取下手柄然后就可以拆了,用四氟料做一个蕊,重新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