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加工划算

楼主(2015-01-31):
请高手告知,下图只需要3只怎么加工划算,材质铝合金的,

网友:
当然是线切割了

网友A:
只3件活,也不大,用一块20厚的铝板,划线后,立铣加工,两件套裁能省一点料,然后划线钻孔攻丝,倒棱去毛刺,交验。

网友:
觉得只有线割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3件活,也不大,用一块20厚的铝板,划线后,立铣加工,两件套裁能省一点料,然后划线钻孔攻丝,倒棱去毛刺 ...

谢谢!因为我们要用的,采购拿出去人家都不愿意做,

网友B:
线割比较好,一夹搞定,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割比较好,一夹搞定,很方便。

线割是方便。但线割铝合金,价钱不高人家还真不愿意。因为你一点点东西人家线割钼丝和导电块可能就要换掉。

网友:
如果把那45度的地方改成大点的R角。我铣刀就好加工的

网友:
铣是清不了角的,零件这么小,除了线切割没有更经济的了,随后一钻孔OK了,要是批量生产建议开模

网友:
可以割,铝的也没啥问题。就是光洁度不是很好。价格要高点了。这三个估计二百吧。不包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割是方便。但线割铝合金,价钱不高人家还真不愿意。因为你一点点东西人家线割钼丝和导电块可能就要换掉 ...

你们没有配套的供应商吗, 铝虽然不好割,但是一般稍微认识人家叫帮忙还是会帮的。

网友:
线割是唯一最快最具经济效益的方法。无他

网友:
要的话我给你做 150三件  带料  qq649593286  电话13610716902

网友:
激光切割,就是厚了点

网友:
明显线切割,还铣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