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颜色塑粉 如何回收

楼主(2015-01-31):
大家有用喷塑工艺的吗?塑粉怎样回收的?

我们公司的产品属于小批量的,而且颜色不同。

也就是说,可能红色的只有几十件  又要换绿色的

这样不同颜色的塑粉就混到一起不能用了!造成很大浪费。

由于颜色种类多   喷一种就清理塑粉不大现实

大家是怎么回收的呢?

网友:
有一种胶囊检测机,就能分辨处胶囊两头的颜色并剔除不良品,用的就是高速摄像机,还有看过《我爱发明》里有一种钞票分拣机,也是靠的光感感应器,专业人士应该会懂得比较多,而且分拣塑料你还要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点评):
这种技术用在这儿 应该成本太高了

网友:
你这种情况的确不好处理,塑粉回收再利用也影响产品质量,我有朋友就是这样操作的:采用移动式简易喷粉房(对应颜色),粉末旋风回收装置两套,快换式滤芯。希望能给你些启发!

网友(点评):
我们的喷塑线是设计好的流水作业线,增加喷粉房 改动太大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解决,楼主应该换一种思路,就是有几种颜色就用几套回收装置,可以设计成快速连接形式

网友A:
一个喷漆房只喷一种颜色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喷漆房只喷一种颜色就行了

我们的喷塑线是设计好的流水作业线,增加喷粉房 改动太大

网友:
没办法增加回收,那么久浪费吧
反正粉末的价格也不高,你一次喷个几十PCS,也浪费不了多少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