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面磨的问题

楼主(2015-01-31):
前些天接到这么个零件,磨出来之后变形严重,用肉眼也能看出来。这个设计的是不是不合理,没考虑全面。期待大侠们能给我一个真相......

网友A:
材质有问题吧

网友:
这么薄的不变形才怪

网友B:
这是直角坐标系机器人上面的载物台板,如果材质是钢的,平面磨不能用磁性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有问题吧

材质是Q235A的,我忘记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有问题吧

材质是Q235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直角坐标系机器人上面的载物台板,如果材质是钢的,平面磨不能用磁性吸盘

犀利,确实是二维滑台上的载物板。

网友:
磨削工艺有问题而已。反复翻面磨

网友(点评):
那成本得要多高?

网友(点评):
这跟成本有什么关系?薄件就是要这样做。否则你就别嫌会变弯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个企业要是不考虑成本怎么生存?反复翻面磨是能解决问题,成本怎么不会增加?人工不需要钱?电费不是钱?条条大路通罗马,楼主没说加厚不行,你怎么知道加厚不行?

网友(点评):
翻面磨是对的,但是他这个件中间有凸台有点麻烦。

网友C:
太薄了,做厚点,10mm以上就不会有这问题

网友(点评):
人家就需要那样的厚度,你让他加厚?磨床磨薄件多次翻面磨至多是多点加工时间,会有多少成本增加?变形了的话还能用么?

网友:
最后一道工序磨加工,上面的大侠说了。要反复两次以上。

网友:
提个想法 1.6的光洁度线切割也能达到。
能否两块板先铣磨,这样厚度相当于19-20的样子,打孔、两个凸台磨好后,再线切割中分,我感觉这样省钱。

网友(点评):
这方法很不靠谱,0.02的平行,先不说线切割后的平面度、粗糙度,对装夹得要求多高啊,怎么保证切不斜?

网友:
太薄了吧

网友:
外行。路过。加冷却液冷却物件,边冷却边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薄了,做厚点,10mm以上就不会有这问题

呵呵。人家来提问,你给解答,还顺便帮人改设计。佩服佩服
就是不知道大侠您有没有玩过平面磨,薄件的磨削工艺该怎么做?
本该那样做的,没那样做,造成产品质量异常,让采用合理工艺就叫“增加成本”?
您还是赶紧去问问楼主,能不能加厚

网友(点评):
我改的设计多了去了,咱们思想不同,就此打住。

网友:
加冷却液应该没问题吧,不过平面度要求也蛮高的

网友:
磨床上加个 橡胶垫就可以解决了 给我邮箱发你篇薄件加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