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传动方式

楼主(2015-01-31):
哪位大侠知道KUKA  ABB工业机器人的传动方式是怎样的?我查了半天都没有查到有关KUKA ABB的相关资料,其他品牌的都是以齿轮方式进行传动,齿轮与齿轮间需要消隙这样需要的安装空间比较大,如果每个关节都用谐波减速机直接驱动造价高而且机构不好搞(如相互垂直的关节)。

网友:
工业机械手有专门的RV减速器吧?

网友:
专用的谐波减速机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机器人知识呢

网友:
工业机械手有专门的RV减速器,价格更高,所以机器人价格高

网友:
楼主直接去看机器人的操作手册一般就是有机器人的内部结构平面图,基本可以了解机器人的传送方式。ABB与KUKA的机器人要看是哪一款了,有分几种类型,有用齿轮的,有用减速机的,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点跟优势。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我再查查资料,我现在用的结构是电机减速机轴承连接驱动的。

楼主:
刚才楼上说用RV减速器,行星齿轮减速机外形尺寸太大 所用我用谐波减速机  这样结构空间小 精度也可以达到。

楼主:
我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运动限位、定位和回原点,现在我用旋变或绝对位置编码器配控制运动限位、定位和原点,但是我这边的尺寸都是限定死的,所以选用旋变和绝对位置编码器控制已经排除。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具体用哪种传感器来控制限位和回原点?光电及激光传感器有误差而且尺寸太大找了两天还有没有找到合适的传感器。请各位大侠帮帮我推荐一下具体用哪款传感器 谢谢!!!

网友:
现在六轴机器人,都是谐波的减速机,这还是小公斤的,如果就是大负载的,还要用到RV减速机,那个更贵一点,所以国产机器人的成本就是在电机和减速机上了

网友(2021-07-04):
大家有没有拆卸过ABB IRB52的机器人,真是一个减速机也没有,全是齿轮传动结构!公司做项目买了一台二手,这么好的东西,我先给他拆了看看再说,但是好几个油封都拆坏了,手腕也是全齿轮传动结构;这样的目的应该是成本低吧!

网友(2023-02-13):
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