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伺服阀请教

楼主(2015-01-31):
液压系统,伺服控制
缸径160mm,压力21MPa
位置控制,位移±50mm,油缸动作按2.5HZ振荡运行。所需流量约360L/min,有哪位知道有什么伺服阀能满足该系统要求,用什么伺服阀较好?谢谢!

网友:
位置反馈伺服阀,以前珩磨机主轴用的

网友:
moog D663

网友(点评):
应该是D661系列最多吧!

网友A:
我们一直用 穆格 的!
MOOG D661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直用 穆格 的!
MOOG D661系列

D661满足不了他的流量要求

网友:
位置控制,精度要求多少?

要求不高的话,一般的比例换向阀也能用了,2.5Hz不算快。

定位精度要求高的话,油缸也得好的伺服缸才行

网友:
内容d661做先导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