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鼓形齿联轴器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5-01-31):
前几天车间电机维护,重新安装的电机,电机与电机之间靠联轴器联接,也就是鼓形齿联轴器,在给联轴器找正的时候,我们只做了打了外圆,上下差30丝。打了下端面,上下差50丝,左右不差 ,开口向上。刚看到有大神说联轴器有小的夹角也没有关系。我的疑问是,鼓形齿联轴器找正误差与有什么有关,比如电机转速?电机扭矩?联轴器长度?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找正打‘四点’,是定式,别瞎捉摸,也别自己发明什么,

机械安装有规范,找本规范看吧,切忌瞎玩,会降低使用寿命的

网友A:
30丝50丝,差太多了,这是用钢板尺肉眼看出来的精度。
看规范吧,任何联轴器,找正精度尽可能高,提高寿命,减低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丝50丝,差太多了,这是用钢板尺肉眼看出来的精度。
看规范吧,任何联轴器,找正精度尽可能高,提高寿命 ...

嗯!两个电机之间距离两米三多,靠两个联轴器中间一个传动轴连接看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两个电机之间距离两米三多,靠两个联轴器中间一个传动轴连接看不出来,

电机与电机连?这是什么用法?测试电机?
距离这么远,只有用激光对中了。可以计算下角度,对照联轴器的允许偏差。

网友:
偏差大了,膜片就shoul受到过大的交变力,交变力就会导致疲劳破坏。对于机组,会造成载荷异常,影响振动和瓦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与电机连?这是什么用法?测试电机?
距离这么远,只有用激光对中了。可以计算下角度,对照联轴器的 ...

是冷轧机电机主电机与从电机的连接,两个电机距离两米多,靠两个鼓型齿联轴器连接,两个电机轴上分别有半联轴器,剩下两个联轴器位于一个轴上,轴一端一个。

楼主:

这是联轴器图片,当时一端半联轴器齿损坏。

网友:
一般情况下,鼓形齿接轴的许用偏角一般<1.5~2°。计算一下偏角值,是否符合规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