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锥齿轮要求正反转,此时的轴向力变吗?

楼主(2015-01-31):
如题:斜齿锥齿轮要求正反转,此时的轴向力变吗?不是书上说锥齿轮的轴向力都指着大端吗???

网友A:
应该不变    斜齿圆柱齿轮方向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变    斜齿圆柱齿轮方向变化

我看手册里好像说变的

网友:
变,,,,,可以正反转最好是直齿锥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手册里好像说变的

貌似汽车后轮驱动减速器用的就是它,这么说我也不确定了   我再查查

网友:
肯定是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手册里好像说变的

确实变化   从主动轴分析受力的齿轮面不同,方向不同,轴向力不同、、、、学习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

网友:
按照主动轮右手定则,然后用作用力反作用力的原则判断被动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