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了解AGV双向牵引车的底盘结构

楼主(2015-01-31):
还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什么是双向?

网友(2015-09-19):
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双向?

可以朝前,也可以朝后往返?

网友(2016-03-03):
查专利,硕博论文肯定能找到

网友(2018-07-04):
可以学习学习,希望有用

网友:
我以前做过,一个动力部分,就可以做到双向运动。。。

网友:
双向在使用中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双向,不会跟高铁火车样,两边都有头,可以开

网友:
你指的不是地盤的,應該是驅動單元,現在磁條導航的AGV都很成熟的,關鍵點就是驅動單元和本本體的佈局略有不同罷了,雙向牽引的障礙傳感器和RFID等都需要配2套,電機需要正反轉的,根據載重選擇功率,通過鏈輪和鏈條帶動驅動輪,至於緩衝機構,簡單一點的可以選擇模具彈簧。目前正在設計潛伏式的雙向雙驅AGV。

网友:
两侧对称就行了,反正agv一般两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