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泵的压力有时打不起来!

楼主(2015-02-01):
最近小弟在调试一台设备,润滑用的泵压力有时打不起来,设计需要泵要达到60kg的压力,溢流阀调定在压力较高的状态 能达到70kg,但是泵的压力有时候才20几公斤,油机有加热装置油温控制在15到35摄氏度,请高手赐教,为啥泵的压力有时候能达到所需压力,有时候才20几公斤,是不是跟油的稠度有一定关系??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叶片泵,柱塞泵有可能,齿轮泵不会,除非漏气,,,

网友:
有些泵的工作压力与流量直接相关。

网友:
润滑泵压力到6mp?
检查一下润滑系统中的喷油嘴或者管道有没有脱开的部位:油液直接从脱开部位外泄掉了,系统无法建立压力。

网友:
换个溢流阀试试

网友:
最常见问题就是密封性不足造成泄压

网友:
不会是齿轮泵和摆子泵吗?

网友:
泵裂了没有?冒泡了没